咨询下台达触摸屏与西门子变频器直接控制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07-31):
台达的触摸屏用的宏发送uss报文给变频器。

SELECTCOM(1)

$201= INITCOM(1, 2, 1, 2, 0, 6, 0)

#开变频器

$400=02H

$401=06H

$402=01H

$403=04H

$404=7FH

$405=$M500&&FF00H  #$M500是给定的频率。

$405=$405>>8

$406=$M500&&00FFH

$407=$400^$401

$407=$407^$402

$407=$407^$403

$407=$407^$404

$407=$407^$405

$407=$407^$406

$210=TOBYTE($400,8)

$201 = INITCOM(1, 2, 1, 2, 0, 6, 0)

$201 = PUTCHARS($210,8, 50)

$200=50

DELAY($200)

$201 = INITCOM(1, 2, 1, 2, 0, 6, 0)

$201 = PUTCHARS($210,8, 50)

$200=50

DELAY($200)

$201 = INITCOM(1, 2, 1, 2, 0, 6, 0)

$201 = PUTCHARS($210,8, 50)

$200=50

DELAY($200)

RET

这个是我从网上找的,不过我一点看不懂,谁能给我解释解释啊。

uss报文为啥不能直接发送020106XXXXXX这样的,还弄个逻辑与,逻辑或putchars又是什么啊?

网友A:
程序比较多,putchars是向端口发送数

网友B:
倒着推的确有难度,这个要看使用的要求了。

通常通过宏来实现自由协议通讯,指令上需要初始化端口 INITCOM,选择端口SELECTCOM和发送putchars以及GETCHARS

网友C(2013-12-13):
要不换个屏,我们手把手教你

网友D(2014-06-05):
做串行数据通讯都要提供校验校验码的,后面一串与或、右移等都是在做CRC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