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求教帖——

楼主(2013-07-31):
图1

请问这个图是怎么接线法,我将松下plc上24v串联电阻接指令脉冲正级输入,高速脉冲y0接指令脉冲负级输入。驱动器里面设置也好了,但是给了脉冲电机就是不跑。。。。。

网友A:
P-和控制器得共地。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伺服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伺服驱动器?

iFound_α,公司好像已经倒闭了。。。。。。打电话找技术支持,他说木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和控制器得共地。

那p+接y0输出口就行了吗? 需要加电源不?

网友C:
你测一下P+,P-有没有电压。

网友D:
测量一下有没脉冲输入 再看看伺服使能有没有

网友E:
输出接正。。p-接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量一下有没脉冲输入 再看看伺服使能有没有

有脉冲输出因为同样的程序我控制了步进电机,使能也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接正。。p-接0

谢谢。我试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一下P+,P-有没有电压。

什么都不接就接电压表p+p-没有电压。

楼主:
我就用f172指令,Y0输出,接到p+上,p-接0v,试了没用。

Y0接到p-上,p+接串电阻接到24v也没用,就是不转。

求大神教育

楼主:
伺服电机的控制模式我也改成参数号11下选择1位置模式,使能端我也加上去了,y0也设置成了脉冲输出,频率为200,电机还是不转,弄了两天了还是不转,到底还有哪根线没接么?

还是频率太低,但是我控制步进电机给步进电机驱动器,步进电机走起来了,这伺服硬是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