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PWS6600问题

楼主(2013-07-31):
PWS6600上电显示ERROR,然后是蓝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触摸屏程序出现错误。。。。

楼主:
程序怎么会出现错误,怎么造成的?原因?

楼主:
程序怎么会出现错误,怎么造成的?原因?!

楼主:
PWS6600上电显示ERROR,然后是蓝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PWS6600上电显示ERROR,然后是蓝屏,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帮顶,到底什么内因呢?

网友C:
屏背面有拨码开关,好像可以初始化

楼主(2013-09-11):
屏背面有拨码开关设置都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