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 连接PLC和电脑的 UCB-SC09的数据线的针孔的那头容易折断,有没有好办法

楼主(2013-07-31):
求指教 我见过有人自己焊的2头都是USB得接口的  需要什么东西 怎么做  谢谢了 因为针孔的插头太容易坏了

楼主:
忘了说了  是三菱的PLC

网友A:
三菱Q系列有用USB通讯,是USB的AB口的那种,普通打印机的数据线,10块线一根.不用自己做了.之前不是提了手机充电器接口要统一吗? 现在很多人机,PLC的数据线都能让一条USB线搞定了!

楼主:
Q系列和FX系列一样使用吗 我买条 打印机的数据线就可以了吗 ?不是很明白 能不能讲细点 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Q系列和FX系列一样使用吗 我买条 打印机的数据线就可...

 Q系列和FX系列一样使用吗 我买条 打印机的数据线就可以了吗 ?不是很明白 能不能讲细点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