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7旗舰版系统安装USB接口的pc适配器问题

楼主(2013-07-31):
请问大家,谁知道在WIN7旗舰版系统中如何安装USB的PC适配器,我怎么也装不上,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USB的 驱动吗?有些通用的系统自动会安装,但还是有些USB需要光盘驱动,另一些USB要在软件的安装目录里找到才能安装.

网友B:
做工控程序的,还是XP系统经典

网友C:
用正版的,插上就用.山寨的没用WIN 7驱动.

网友D:
应该是转串口的驱动吧,有专用的WIN7驱动下载的

网友E:
WIN7操作系统下支持的STEP7高版本或者PORTOL软件,很多都是自带USB编程电缆驱动的,安装时自动提示安装驱动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