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30连接PLC问题

楼主(2013-07-31):
触摸屏为GT1030-LBD-C  PLC为三菱Q2ASHCPU,触摸屏直连到CPU上的编程口上,请问需要怎么设置“连接机器设置”里的机种和驱动程序? 另外连接线为GT10-C30R4-25P,这根线的接线方式是怎么样的?25针接口的接线方式?  哪位大大知道,小弟跪求指导啊 谢谢!!!

网友A:
三菱连三菱的 应该不难

认真看看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