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变模拟量模块的输入采样时间

楼主(2013-07-31):
今天在调试设备时,有模拟量输入信号,一个PH值,一个电导率,都是4-20mA,,接线完全正确,就是数值变化太快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该怎么解决?求各位大侠帮忙!不胜感激!

楼主:
忘记说明了,PLC是S7-200的,模拟量模块是EM231.

网友A:
在系统块了增加输入回路的滤波时间,或在程序了去多次的平均值

楼主:
在程序中怎么取多次平均值,求指导!

网友B:
“都是4-20mA,,接线完全正确,就是数值变化太快了”原因分析:

情况1:的确“太快”,快到每秒的数字都变化很多次,而且变化很大。这个可能是变频器或高频干扰,笔者遇到过。

情况2:变化不是那么快,1秒钟就变化那么几次,甚至N秒才变换1次。这个是参数本身变化,而不是干扰。

网友B:
情况1根治方法:

        信号线采用屏蔽线,原则上屏蔽层采用近噪声源端接地。至于采用哪端接地或两端接地或两端不接地,以实验的方法来判断,哪种方法好就用哪种。

        信号线尽可能远离强电回路,特别是变频主回路。尽量不要平行布线,尽量不要在一个线槽。就算在一个线槽,也要用金属隔离板隔离。

网友B:
情况1辅助解决方法:设置输入滤波器
       数字量输入滤波器为CPU的数字量输入点选择不同的输入滤波时间。如果输入信号有干扰、噪声,可调整输入滤波时间,滤除干扰。滤波时间可在0.20~12.8ms的范围中选择。如果滤波时间设定为0.5ms,数字量输入信号的有效电平(高或低)持续时间小于0.5ms时,CPU会忽略它;只有持续时间长于0.5ms时,才有可能被识别。
       模拟量滤波器允许为每一路模拟量输入选择软件滤波器。一般情况下,选用模拟量滤披功能后,就不必再另行编制用户的滤波程序。如果对某个通道选用了模拟量滤波,CPU将在每一程序扫描周期前,自动读取模拟量输入值;而这个值就是滤波后的值,是所设置的采样数的平均值。模拟量的参数设置(采样数及死区值)对所有模拟量信号输入通道有效。

网友B:
情况2解决办法:取平均值

        取平均值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注意地方。更具体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聊,就暂时不谈了。

楼主:
谢谢吴工和welfare87,我今天去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晚上回复!

楼主:
今天按照吴工的说法,果然凑效,我买了一条网线,接上,效果立竿见影啊!谢谢吴工了!

网友C:
学习了楼上的方法,有机会了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