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900变频器驱动螺杆泵启动2-3秒过载无法启动

楼主(2013-07-31):
丹佛斯2900变频器驱动螺杆泵启动2-3秒过载无法启动,请问如何设备参数

网友A:
建议下次提问时尽量详细,比如描述新设备调试还是使用一段时间才发生。

你现有设定的参数是什么,电机功率等,都没有提供的话很难判断问题所在。

过载一般情况有以下

电机堵转地情况发生,

负载过重,选型不对,包括电机和变频器的选型,

加速时间太过长,

如果能提供更为详细的报警信息有利于快速判断问题所在,仅供参考。

网友B:
是VVC+模式还是VF模式?如果是默认的VVC+模式,可尝试提高高速负载补偿参数的值,减小滑差补偿系数,提高零速励磁电流等方法。。建议直接练习DANFOSS的技术支持吧,

网友C(2013-10-02):
加速时间延长,变频器输出功率加大。

网友D:
告诉你吧,我也碰到一模一样的事过,也是丹弗斯的矢量型变频器,也是螺杆泵。

无论怎么设置参数都没有 用的,什么加减速,转矩补偿。。。就是启动不起来。

知道后来怎么解决的吗?

用了个特大管钳扳了下电机的输出轴,就马上可以转起来了。

询问螺杆泵厂家,他们说这泵就这样,用ABB的变频也是一样,新的时候启动不了的!

100%是这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吧,我也碰到一模一样的事过,也是丹弗斯的矢量型变...

网友F(2013-11-07):
引用 网友D:
告诉你吧,我也碰到一模一样的事过,也是丹弗斯的矢量型变...

 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