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30KW电机长时间星接运行可以吗?

楼主(2013-08-01):
请问各位老师:30KW电机长时间星接运行可以吗?

网友A:
可以呀!只要通过线圈的电流不超过额定。对负载变化大的电机节能控制,就是用星-角切换实现的,负荷小时切到星运行,负载大了再切换到角运行。

网友B:
当然可以,只要电流在额定范围内.45KW的风机都配的是星三角.

网友C:
能带动吗?

网友D:
特别提醒一下,以上所述的:只要电流不超过额定,此处的额定并非是电机铭牌上的数值,并非是60A(30KW),而是60A的0.577倍,也就是说额定电流是34.6A。

网友E:
小负载,没有问题,负载多小?如四楼所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特别提醒一下,以上所述的:只要电流不超过额定,此处的额...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只要通过线圈的电流不超过额定。对负载变化大的电...

网友H:
没有问题,我们45kw的电动机因负载小,改为星型已经运行2年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没有问题,我们45kw的电动机因负载小,改为星型已经运...

 省电啊!

楼主:
多谢各位老师的指导,辛苦了各位!!

网友I:
电机电流正常就可以

满足生产工艺就OK了!

网友D:
因风量过剩,我们将75KW风机降速运行,同时将电机改成Y接,累计运行已达15年了,没事!

原来还需要Y/△启动转换,改Y后,启动控制也变得简单多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因风量过剩,我们将75KW风机降速运行,同时将电机改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风量过剩,我们将75KW风机降速运行,同时将电机改成...

 哦,原来如此!!

网友K:
  小负载,没有问题 !一般也是星三角启动呀,但是负载大了可能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