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徒弟对我说......

楼主(2013-08-01):
昨天徒弟对我说在用万用表测量新买的西门子PLC的电池时,把万用表的保险给烧了,并且是当着大家的面测量的。请问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啊?后来又买一块新的,测量就不烧保险了,并且换到PLC上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用电流档或是电阻档测量了?

网友B:
啥牌子的万用表啊,是不是拔到电流档位了,或表笔插错了吧

网友C:
万用表应该是福禄克的F15B或者类似,测量应该是用电流档测量电压所致

楼主:
是啥牌子的我忘记了,但是是第一次看到过!

网友D:
档位选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应该是福禄克的F15B或者类似,测量应该是用电流...

网友F:
因该是用电流挡测电压了。

网友G:
  这个一般都是档位选错了!!!!!!!!!!!!

PLC 电压才 3.7V ,一般万用表最小档位都是 10 V

网友H:
一定是电流档测电压了,电流档表内阻很低,几伏就可以产生几十安电流,当然烧保险了,没把表头烧断很庆幸。

网友I:
应该是档位搞错了哦!

网友J:
我想问各位大师,我正好用福禄克的F15B的万用表,就我们常用的5号电池用我这个表测,条件如下:红笔插电阻插口,档位对电流量程,现在要求测电压。结果会是怎样?换成别的品牌万用表又是怎样?

网友K:
不妨再次做个试验,验证一下!

一定是档位不小心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