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所有型号,用绿色编程软件可以编写吗

楼主(2013-08-01):
欧姆龙所有型号,用绿色编程软件可以编写吗?

网友A:
欧姆龙PLC好学不,我只会点西门子!!

网友B:
绿色编程软件?没搞懂。

网友C:
绿色编程软件=PJ版?

没试过,只知道CX-ONE软件很大,盘装的时候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D:
用cx-one 里面欧姆龙所以系列的plc(除NJ外)的都可以的呀  9.3版本的就行~~

网友E(2020-03-17):
试过几种小型plc可以用,不能在线模拟

网友F:
欧姆龙有两种编程软件 一个是CX-ONE   一个是Sysmac studio  两个目前网上都能下载的到  不需要<此处内容被屏蔽>的

网友G(2020-12-28):
谢谢啊,我也很想看一下

网友H(2021-03-30):
只用个 CX-ONE  绿色编程软件没用个

网友I:
绿色软件是啥?

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