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手工的电气近似计算,谁能看懂?

楼主(2013-08-01):
纯手工的电气近似计算,上图

网友A:
桶装水生产线   桶装水生产线 纯手工的电气近似计算,谁能看懂

网友B:
这是电力网计算,用的是复数法,每个复数式代表:有功功率+j无功功率=视在功率,数值则是按功率三角,对应的是阻抗复数表示,有功对电阻,无功对电抗(负号是容抗)。在电网短路电流计算、导线选择、继电保护等经常用到。

网友C:
有功实数,无功复数,前面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