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校验错误,请求高手帮忙解决看看哪里出错了

楼主(2013-08-01):
计算VB101-VB106的6个数据CRC校验码:01H 06H 30H 00H 13H 88H

帮忙看看CRC校验错在哪里,CRC正确的校验码应该是8BH和9CH

主程序

子程序(CRC校验):

网友:
那个修改LD0的应该是双整数加1吧?不是Inv_Dw吧,

其它的不知道

楼主:
修改后,通讯正常,把取反INV指令和加一指令INC搞混了,太大意了,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修改后,通讯正常,把取反INV指令和加一指令INC搞混...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