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plc200程序

楼主(2013-08-01):
请问哈,200的plc,没密码如何读取程序呢?非得解密码?或者如何给清除,我新上载程序。

网友A:
没密码的容易

有编程线 编程软件安装好了就行了

QQ 380311035

网友B:
步骤如下:

1、安装编程软件

2、连接编程电缆

3、设置好驱动等参数

4、软件尝试连接PLC

5、连上PLC后,上载程序

6、O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步骤如下:1、安装编程软件2、连接编程电缆3、设置好驱...

 朋友的意思是,将原来程序覆盖就好了?

网友C:
2楼说的完全正确,加10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楼说的完全正确,加10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骤如下:1、安装编程软件2、连接编程电缆3、设置好驱...

相当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