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载跳扎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01):
夏季用电高峰,跳扎,线路和保护器很热,请问怎么解决最好,非常感谢

网友A:
装空调降温,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加变压器和开关的容量。

网友B:
   开启运行设备风扇、开启空调等进行散热。此外,要加强人员对设备的巡检力度,经常用钳形表、测温仪对高负荷设备测电流、测温等,发现异常,应及时处理。

网友C:
需要增大开关的空量了!或者过内部进行节能改造也可以实现双赢!

网友D:
增加变压器和开关的容量

QQ:1323735208

网友E:
我们控制室都是装空调,还加强电缆巡检温度。觉得那样比较安全,特别是电缆对接部分很容易发热和接地短路,有次我们的控制柜就是因为风扇坏了又没有温度保护装置,导致柜子燃起,损失很大,2个37KW西门子440的变频器还有PLC等一大堆值钱的烧毁了,光钱不算导致我们生产上损失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开启运行设备风扇、开启空调等进行散热。此外,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