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3-08-01):
为了人身安全,必须确保机器断电,并拆除变频器输入电源线R、S、T和输出线U、V、W后放可操作!首先把万用表打到“二级管”档,然后通过万用表的红色表笔和黑色表笔按以下步骤检测:

  1、黑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红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红色表笔接触N(-),黑色表笔依次接触R、S、T,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二极管整流或软启电阻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整流模块或软启电阻损坏,现象:无显示。

  2、红色表笔接触直流母线的负极P(+),黑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上的显示值;然后再把黑色表笔接触N(-),红色表笔依次接触U、V、W,记录万用表的显示值;六次显示值如果基本平衡,则表明变频器IGBT逆变模块无问题,反之相应位置的IGBT逆变模块损坏,现象:无输出或报故障。

  1)用变频器现场拖动一台功率匹配的异步电机空载运行,调节频率f,由50Hz开始下降一直到最低频率;

  2)在此过程用电流表检测电机空载电流,如果空载电流在频率下降过程中很平稳,能保持基本不变,那就是一台好变频器;

  3)最低频率可以这样计算,(同步转速-额定转速)×极对数p÷60。例如,一台4极电机,额定转速是1470转,最低频率=(1500-1470)×2÷60=1Hz;

  (1)交、直流固态继电器的判别:通常,在直流固态继电器外壳的输入端和输出端旁,均标有

  “+”、“-”符号,并注有“Dc输入”、“DC输出”字样。而交流固态继电器只能在输入端上标出“+”、“-”符号,输出端无正、负之分。

  (2)输入端与输出端的判别:无标识的固态继电器,万用表R×10k档,通过分别测量各引脚的正、反向电阻值来判别输入端与输出端。当测出某两引脚的正向电阻较小、而反向电阻为无穷大时,这两只引脚即为输入端,其余两脚为输出端。而在阻值较小的一次测量中,黑表笔接的是正输入端,红表笔接的是负输入端。

  若测得某两引脚的正、反向电阻均为0,则说明该固态继电器已击穿损坏。若测得固态继电器各引脚的正、反向电阻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该固态继电器已开路损坏。

网友A:
顶你一个,方便我们新手

网友B:
方法不错,值得试试看。

网友C:
顶你一个,方便我们新手 谢谢

网友D(2014-03-09):
基础知识写的不错 顶一个

网友E(2014-05-12):
引用 网友B:
方法不错,值得试试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顶你一个,方便我们新手

网友G:
从来没有这么检测过,确是好帖,非常值得借鉴学习!对自己更是一种提高!学无止境!

网友H(2014-11-05):
  • 学习了,马上去实践下,谢谢分享!

网友I:
好方法,比较简单,关键是非常实用,不懂变频器的电工一看就会,简单易懂,支持你。

网友J(2014-12-10):
非常简单,实用,赞一个。

网友:
检测整流模块和逆变模块的方法,很不错的!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非常简单,实用,赞一个。

网友L(2015-04-13):
上海家务机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变频器、伺服器、步进驱动器、调速器、触摸屏、PLC、温控表、开关电源等工业自动化设备维修的服务企业。

1、24小时承接<此处内容被屏蔽>服务,故障检修;一般故障当天解决,特别故障2天内答复。

2、维修程度:达到芯片级,最大化降低客服保修成本。

      维修价格:根据故障及损坏元件报价,提供维修清单.。

3、上海周边客户可通过快递、物流方式发给我们,收到故障品后当天给予答复。

4、公司维修流程:免费检测,报价客户,客户确认再维修。

5、公司地址:上海嘉定南翔镇银翔路888弄6号1层

       联系人:周先生      电话:13795314028

欢 迎 新 老 客 户 致 电 咨 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