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控制器与乐高电池盒DIY设计的温控风扇和光感晾衣架

楼主(2013-08-01):
Arduino控制器与乐高电池盒DIY设计的温控风扇和光感晾衣架

Arduino控制器与乐高电池盒的结合

首先谈谈Arduino控制器与乐高Technic电池盒结合的问题,通过乐高电池盒给Arduino电控供电,集成出如图1所示的一个体积最小化的Arduino控制系统。

图1 乐高电池盒供电下的Arduino控制器

这次创意作品采用的是DFRobot出品的Arduino UNO控制板、XBee传感器扩展板V5和360°连续旋转舵机。由于舵机驱动需要较大电流,所以单独给Arduino供电并驱动舵机,会使Arduino控制板上的电源芯片发热甚至烧毁,最好采用两套电源,一套电源用9V方形电池,通过电源线上的插头插到Arduino控制板的圆形插孔中,给Arduino控制板供电;另一套电源用乐高Technic电池盒单独给Arduino控制板上层叠的传感器扩展板上的舵机电源端子供电,来驱动舵机,XBee传感器扩展板可以自动隔离两套电源。记住舵机供电电压不能超过7.2V,在乐高Technic电池盒里,我装上了6节5号充电电池,每节充电电池的最大电压是1.2V,正好6节电池的电压小于7.2V。

乐高Technic电池盒的电源线由4根线组成,哪两根线是电源的VCC线和GND线,参见图2,是最边上的两根线。至于哪根线是VCC线,哪根是GND线,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判断出来了。然后我用红、绿电工胶布分别标识了电源线的正负极,并把没用的另两根线绝缘了。

图2  乐高Technic电池盒电源线的组成

观察Arduino控制板上安装孔的位置和距离,找到匹配的乐高结构件,把它们的孔位对准,用螺丝、螺母紧固,于是Arduino控制板与乐高结构件也结合起来了,如图3所示。

图3  Arduino控制板与乐高结构件结合的步骤

舵机与乐高结构件的结合

乐高的皮带轮零件与舵机圆盘连接器的孔正好可以对上,我用了两个自攻螺丝把它们连接起来,然后通过皮带轮零件的十字孔和周围的圆孔来连接其他乐高零件,于是皮带轮零件便成为了舵机的输出轴,如图4所示。这个输出轴可以带动任何乐高结构件负载转动,例如乐高风扇和皮带运输机等。

舵机有很多规格,但所有的舵机外接3根控制线,分别用棕、红、橙3种颜色进行区分,棕色为接地线,红色为电源正极线,橙色为信号线(由于舵机品牌不同,颜色可能会有所差异)。把舵机的控制线插接在XBee传感器扩展板的数字端口上,插接方向要根据扩展板的标注来;把棕色线插在GND端子上;把红色线插在VCC端子上;把橙色线插在D端子上。

图4  舵机与乐高结构件的结合

温控风扇作品制作

这次的温控风扇就是Arduino与乐高结合的尝试,电控完全靠Arduino,机械完全靠乐高,两者通过360°连续旋转舵机来接口,如图5所示。

实验任务是:用手指温度捂热 LM35线性温度传感器,当Arduino控制器采集到的温度值超过32℃时,给舵机发出驱动命令,舵机带动风扇旋转,如果手指移开传感器,过一会,传感器表面温度下降,则风扇停转。

图5  温控风扇全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