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罗茨流量计

楼主(2013-08-01):
目录

一.  总述

二.  产品特点

三.  工作原理

3.1 仪表结构

3.2 工作原理

四.  技术参数

4.1 产品执行标准

4.2 精度等级与压力损失

4.3测量范围、压力损失、连接方式等基本参数

五.  产品分类

5.1 LLQ系列机械计数罗茨流量计

5.2 LLQZ系列智能气体罗茨流量计

六.  选型与计算

6.1 选型说明

6.2工况流量与标况流量换算

七.安装

7.1安装尺寸

7.2安装使用说明

一.  总述

气体罗茨流量计是精确测量气体流量的仪表,基于容积式测量原理,用于精确计量流经封闭管理的气体总量。流量计基型由罗茨流量传感器和附件(二次表)两部分组成。

可测气体

适于测量天然气、城市煤气、丙烷、氮气、工业惰性气体等非腐蚀性气体。

主要应用场合

餐饮、宾馆等行业的燃气商业结算,输配管网燃气计量,燃气调压站计量,工业和民用锅炉等燃气计量,也可用作标准流量计。

二.  产品特点

l          精确度高,重复性好。内部转子经精密加工和平衡检测,无接触旋转,良好的油润滑,确保了流量计精确度不变,工作寿命长。

l          流量计前后不需要直管段,可以安装在环境狭窄的场合。

l          始动流量小,量程比宽,适合于计量负荷变动大的气体流量

l          计量精确度不受压力和流量变化的影响,性能稳定,寿命长。

l          通用性好,所有罗茨流量传感器均可使用通用的附件。

l          配置RS-485通讯接口和专用信号集中器配套,可通过GPRS/CDMA、Internet、电话网络组成远程数据采集及监控系统,便于数据的集中采集和实时管理。

l          电路采用表贴安装工艺,机构紧凑、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

l          采用高性能微处理器和现代数字滤波技术,软件功能强大,可靠性高。

l          采用浮点运算和五段仪表系数自动修正,并具有故障自诊断和报警功能。

l          采用微功耗高新技术,内、外电源供电工作,整机功耗低。

l          就地显示流量值,并带多种信号输出功能。

l          采用高对比度的液晶显示器,可显示标准累积流量、标准体积流量、工况体积流量百分值、介质温度、压力值和电池容量百分量,并带中文提示符。

l          具有实时数据存储功能,可防止更换电池或突然掉电时数据丢失,在停电状态下,内部参数可永久性保存。

l          仪表具有防爆功能,防爆标志为ExiaⅡCT4。

l          流量计外壳防护等级为IP65。

三.  工作原理

3.1 仪表结构

     流量计由罗茨流量传感器和附件组成。如图1所示:

3.2 工作原理

     气体罗茨流量计是一种容积式流量计仪表,当气体通过流量计时(见图2),在入口和出口间产生的压差,作用在高精密同步齿轮联结在一起的一对罗茨轮上,从而驱动罗茨轮旋转,在这期间,罗茨轮与壳体内壁和压盖之间形成的密闭空间——计量腔周期地充气和排气,罗茨轮的转数与通过流量计的气体体积量成正比。罗茨轮的旋转经磁耦合器传递给机械计数器(或输出流量脉冲信号),从而累积流经计量腔的体积量实现计量的目的。

四.  技术参数

4.1 产品执行标准

符合GB 3836.1-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器设备 第1部分 通用要求》的有关部分和GB3836.4-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四部分 本质安全型“i” 》标准。

4.2 精度等级与压力损失

l          0.2Qmax-Qmax,1.5级或1.0级

l          Qmin-0.2Qmax,2.5级

注:未特殊注明产品按1.5级出厂,其余精度等级在订货时特别说明。

4.3 测量范围、压力损失、连接方式等基本参数     (量程比)

公称通径mm   流量范围m3/h   始动流量m3/h   最大压损Pa   公称压力Mpa   耐温℃   连接方式

32   0.8-16   0.05   120   1.0   -20~80   法兰连接

1-20   0.05   120   1.0   -20~80   法兰连接

40   1.5-30   0.07   130   1.0   -20~80   法兰连接

1.5-40   0.07   180   1.0   -20~80   法兰连接

50   1-60   0.07   180   1.0   -20~80   法兰连接

1.2-85   0.07   210   1.0   -20~80   法兰连接

80   1.4-100   0.07   220   1.0   -20~80   法兰连接

1.2-140   0.08   220   1.0   -20~80   法兰连接

2.9-200   0.15   220   1.0   -20~80   法兰连接

100   3.1-250   0.11   240   1.0   -20~80   法兰连接

2.7-300   0.11   280   1.0   -20~80   法兰连接

4.1-450   0.11   300   1.0   -20~80   法兰连接

4.5-500   0.11   540   1.0   -20~80   法兰连接

150   8.1-650   0.65   580   1.0   -20~80   法兰连接

10-800   0.76   590   1.0   -20~80   法兰连接

12.5-1000   0.76   600   1.0   -20~80   法兰连接

13.3-1200   0.76   700   1.0   -20~80   法兰连接

200   31-1600   1.15   650   1.0   -20~80   法兰连接

250   75-3000   8.00   450   1.0   -20~80   法兰连接

五.  产品分类

5.1 LLQ系列机械计数罗茨流量计

5.1.1概述

LLQ系列机械计数罗茨流量计是一种设计非常紧凑的容积式计量仪表,广泛应用于酒店、餐厅、学校及中小型企事业单位。

5.1.2产品特点

l          流通能力大,压损小,精度高,量程范围宽度等。

l          转子、壳体经特殊表面处理,硬度高,不会轻易卡表。

l          严格的动平衡测试,确保产品的稳定性和使用寿命。

l          该系列表从LLQ-16至LLQ-3000型,口径为32mm到250mm,通过技术、工艺、管理的改进,口径小、流量大,始动流量是高于同行业,为广大用户提供了性价比较高的产品。

l          脉冲发讯器直接安装在计数器上,输出整立方的低频工况脉冲信号,可与IC卡控制器配套使用或用于远传输出。

5.1.3选型谱表

LLQ系列机械计数罗茨流量计选型谱表   说明

LLQ   —□   —□   —□   —□   —□   —□   —□   —□   —□   —□   —□   —□

    32                                               DN32

40   DN40

50   DN50

80   DN80

100   DN100

150   DN150

200   DN200

250   DN250

连接方式以及标准   FL    法兰链接

LW    螺纹链接

Z    特殊规格

量程范围   S    标准量程

W    扩展量程

Z    特殊量程

精度   15    1.5%R

10    1%R

Z    特殊精度要求

耐温耐压   S   T(S)P(S)常温常压

Z   T(S)P(Z)常温特压

通讯协议   N        无

输出方式   3A    当量脉冲

供电方式   N      无

防爆等级   E2   ExiaⅡCT4

传感器材质   S    304不锈钢

L    铸铝

核心部件材质   S   铝合金

    N    无

5.2 LLQZ系列智能气体罗茨流量计

5.2.1概述

用LLQZ系列气体腰轮流量计作为基表,加装我公司生产的流量计体积计算仪,用温度、压力传感器实时感应被测气体的温度,压力变化,并以20℃,1atm(101.325 kPa)标准状态对工作状态的气体体积流量进行在线补偿,彻底解决了由于全面温度变化及输配系统中压力变化引起的计量误差而造成的计量损失。可提供独立的电子表头,也可提供机械表头与电子表头(双表头)。

5.2.2技术参数

现场显示   标准状态下累计量、瞬时量、工作状态下的温度、压力,电池的电量

标配信号输出   工况脉冲信号、IC卡控制器输出信号、RS-485通讯接口

选配信号输出   4-20mA标准模拟信号

工作电源   锂电池供电(寿命3-5年),也可使用DC24V外供电源。

防爆等级   ExiaⅡCT4

5.2.3选型谱表

LLQZ系列机械计数罗茨流量计选型谱表   说明

LLQZ   —□   —□   —□   —□   —□   —□   —□   —□   —□   —□   —□   —□

    32                                               DN32

40   DN40

50   DN50

80   DN80

100   DN100

150   DN150

200   DN200

250   DN250

连接方式以及标准   FL    法兰链接

LW    螺纹链接

Z    特殊规格

量程范围   S    标准量程

W    扩展量程

Z    特殊量程

精度   15    1.5%R

10    1%R

Z    特殊精度要求

耐温耐压   S   T(S)P(S)常温常压

Z   T(S)P(Z)常温特压

通讯协议   N        无

M       MODBUS

输出方式   3   数字脉冲

3A   当量脉冲

4   三线制4-20mA

供电方式   D    24VDC

DB       24VDC&电池双供电

B   单电池供电(仅限无信号输出使用)

防爆等级   N   非防爆

E2       ExiaⅡCT4

传感器材质   S    304不锈钢

L    铸铝

核心部件材质   S   铝合金

    N    无

六.  选型与计算

6.1 选型说明

l          需要直接测量介质工作状态的体积流量,可选用机械头的流量计

l          当压力较高,流时较大时,为提高计量精度,需要测量介质标准状态下的体积流量,可选用智能型流量计。选型时可根据使用压力参见下表2:

l          标准流量与工况流量换算表  表2

l          被测介质的流量范围应在所选流量计的测量范围之内,常用流量点应为流量上限的70%左右。

l          当有两个或是更多的用气设备时,为防止选用流量过大,最大瞬时流量应为所有用气设备最大瞬时流量之和乘以符合系数

用气设备数量   负荷系数   表中负荷系数为估算值,可根据负荷使用情况、经验选用,或与公司联系帮助解决。

1~5   1

6   0.9

7   0.85

8   0.83

6.2 工况流量与标况流量换算

在介质压力较高场所,为了提高计量的准确性,需要智能气体腰轮流量计将工况流量转换为标况流量。

标准状态(一个标准大气压,摄氏20℃)下的体积流量,可按下式进行换算:

其中:   Q标——标准状况下的体积流量(Nm³/h)

               Q工——当时实际工作状态下的体积流量(m³/h)

P——当时管道中气体的实际绝对压力,若计量过程中压力有波动,则为管道中气体实际平均绝对压力(Pa)

               P=P工+B

P工——当时压力计读出的气体平均表压(Pa)

B——当时当地的大气压力(Pa)

T——当时管道中气体的实际绝对温度(K)若计量过程中温度有波动,则为管道中气体实际平均绝对温度

T=t+273.15K

t——当时温度计读出的气体平均摄氏温度(℃)

七.  安装

7.1 安装尺寸

LLQ系列气体腰轮流量计安装尺寸一览表                 表3

公称通径(mm)   A(mm)   B(mm)   C(mm)   W(mm)   H(mm)   重量(kg)   法兰

C1   n-d

32   258   100   95   45   106   3.3   非标   4-M12

32   258   100   95   45   106   3.3   非标   4-M12

40   334   111   107.5   49   114   3.8   非标   4-M12

40   259   111   120   49   114   4   非标   4-M12

50   383   180   137.5   180   171.5   12   Φ125   4-M16

50   420   180   156   180   171.5   13.5   Φ125

80   451   180   172   180   171.5   15   Φ125   8-M16

80   488   180   190   180   171.5   17   Φ160   8-M16

80   484   210   187   228   245   24   Φ160   8-M16

100   564   210   226   228   245   30   Φ160   8-M16

100   564   210   226   228   245   30   Φ180   8-M16

100   655   210   274   228   245   36.5   Φ180   8-M16

100   655   210   274   228   245   36.5   Φ180   8-M16

150   696   Φ285   271   446   460   92.5   Φ180   8-M20

150   815   Φ285   351   446   460   115   Φ240   8-M20

150   815   Φ285   351   446   460   115   Φ240   8-M20

150   815   Φ285   351   446   460   115   Φ240   8-M20

200   912   Φ340   400   446   460   125   Φ295   8-M20

250   1100   Φ390   480   620   720   600   Φ350   12-M20

安装尺寸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LLQ系列气体腰轮流量计安装尺寸一览表                 表4

公称通径(mm)   A(mm)   B(mm)   C(mm)   W(mm)   H(mm)   H1(MM)   重量(kg)   法兰

C1   n-d

32   258   100   95   45   106       3.3   非标   4-M12

32   258   100   95   45   106       3.3   非标   4-M12

40   334   111   107.5   49   114       3.8   非标   4-M12

40   259   111   120   49   114       4   非标   4-M12

50   383   180   137.5   180   171.5   323   12   Φ125   4-M16

50   420   180   156   180   171.5   323   13.5   Φ125

80   451   180   172   180   171.5   323   15   Φ125   8-M16

80   488   180   190   180   171.5   323   17   Φ160   8-M16

80   484   210   187   228   245   382   24   Φ160   8-M16

100   564   210   226   228   245   382   30   Φ160   8-M16

100   564   210   226   228   245   382   30   Φ180   8-M16

100   655   210   274   228   245   382   36.5   Φ180   8-M16

100   655   210   274   228   245   382   36.5   Φ180   8-M16

150   696   Φ285   271   446   460   485   92.5   Φ180   8-M20

150   815   Φ285   351   446   460   485   115   Φ240   8-M20

150   815   Φ285   351   446   460   485   115   Φ240   8-M20

150   815   Φ285   351   446   460   485   115   Φ240   8-M20

200   912   Φ340   400   446   460   485   125   Φ295   8-M20

250   1100   Φ390   480   620   720   720   600   Φ350   12-M20

安装尺寸如有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7.2 安装使用说明

     用户安装使用前,应详细阅读此说明,以保证流量计正常安装,合理使用,以免影响正常运行和计量精度。

1、   安装流量计应将进出口封装物去掉,必须防止颗粒状杂质掉入计量室内,如计量室表涂有防锈油,可用汽油或煤油冲洗干净,并严格荆楚管道内杂志,流量计上有应安装过滤器和过滤网,防止锈渣、焊渣及其它杂质进入计量室。

2、   流量计安装时,物流进出口为垂直或水平位置,都应尽量保持转子轴线水平。

3、   当气体压力波动范围较大时,为保证计量精度,流量计上游应安装调压器。

4、   为防止新安装管道中有锈渣、焊渣及其它杂质进入流量计内,用户应先将过度管安装在流量计的安装位置上,通气一段时间,确保无大颗粒杂志后,在患上流量计。如管道配焊,应使用过渡管,不可直接与流量计焊接。其过渡管的加工可参照表3.

5、   流量计的安装有两种形式,进出口垂直安装和进出口水平安装。强烈建议垂直安装流量计,这时气体流向为上进下出,这样的安装时的转子对管路中的杂质具有自清洁能力,以减少维修,提高使用寿命并保证计量精度。在特殊情况下可采取水平安装(又称左进右出),安装流量计时应设置前后门阀和旁通管路,以保证维修保养时,不必停气。图5安装管路系统图,以供用户参考:图5 垂直安装(上进下出)

6、   流量计安装管路各部分配管和管件尺寸必须适当,安装流量计时,应确保流量计中心与管线中心对齐,无错位,并使流量计本体承受不正常歪理(包括轴向与径向)。

7、   安装完毕,可拧下后盖上螺塞,用内六角扳手转动转子,检查转子是否自由转动。若转子转动有卡阻,应拆下仪表,清除赃物。然后重新安装,待转子自由转动后,拧上螺塞。

8、   流量计正确安装后,从注油扣中注入专用润滑油至油窗中线(注意不能多加),见图7,使用过程中定期或不定期检查,确保润滑油的充足洁净程度。在使用中若发现润滑油发黑或油位高于油窗中线,则说明润滑油变质或有杂质,此时应更换新润滑油。若油位低于油窗中线3MM(见图8),则说明润滑油损耗,需补充至油窗中线。加注润滑油时,必须关闭流量计前后阀门,将流量计内气体排空后,在加注润滑油。

9、   流量计投入运行时,先打开旁通阀和流量计出口阀,缓慢打开进口阀,是流量计在小流量下运转几分钟,并倾听有否异常声音,待流量计启动正常后,逐渐关闭旁通阀,调节出口阀至某一开度,是流量计在某一流量下正常运转。注意:门阀开闭运作一定要缓慢,以防止气流的强烈冲击,而损坏流量计。

10、  流量计投入运行一段时间后,如果发现过滤器压降增大,应清洗过滤器或更换过滤介质;如果发现流量计压降增大,起步流量升高时,可用干净汽油或煤气冲洗计量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