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值与电流、频率有关吗?

楼主(2013-08-01):
        电容值与电流、频率有关吗?有人说,电容值是恒定的,与电流、频率无关;也有人说,在交流电路中,由于交变电压的大小和方向随着时间不断地变化,电容器内就会出现交变电流不断地充放电,所以,电容值与电流、频率有关。到底那种说法对?

网友A:
电容值是在标准测试条件测量的,所以电容值是恒定的,与电流、频率无关;这句话是对滴。

但是不同频率的交流电,电容器的等效阻抗不同,因此通过电容器的电流是不同滴

网友B:

楼主的题有一定意思。

楼主:
   记得以前教材上说,电容量的大小和极板的面积成正比,和极板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且与介质的材料的性质有关系。所有的电容器在制造出来以后,由于几何尺寸和作为介质的绝缘材料都不能改变,它的电容量基本上就不会在变化了。根据电容的定义可知,电容值是恒定的,与电流、频率无关。

网友C:
 电容器的容值是由它本身结构决定,不管在什么样的电路里,电容值是恒定不变的,即它与电流、频率无关。但在交流电路中,电容的容抗与频率有关,电容的电压、电流和频率有关,见下面解析:

   电容容抗:  Zc = 1/2π*f*C  ―――(1)

   电容的电压Uc与电容的电流 Ic的关系式:Uc = Ic*Zc  ―――(2)

  1、当频率 f 变高时,其容抗 Zc变小,当频率 f 变低时,其容抗 Zc变大,

  2、如电容二端的电压固定不变(即Uc不变),改变交流电的频率 f:

     如 f↑,由(1)式知:使Zc↓,由(2)式可知:Ic ↑。

     如 f↓,由(1)式知:使Zc↑,由(2)式可知:Ic ↓。

  3、如电容中流过的电流固定不变(即Ic不变),改变交流电的频率 f:

     如 f↑,由(1)式知:使Zc↓,由(2)式可知:Uc ↓。

     如 f↓,由(1)式知:使Zc↑,由(2)式可知:Uc ↑。

网友B:
"电容值是在标准测试条件测量的,所以电容值是恒定的,与电流、频率无关";

"根据电容的定义可知,电容值是恒定的,与电流、频率无关。"

" 电容器的容值是由它本身结构决定,不管在什么样的电路里,电容值是恒定不变的,即它与电流、频率无关".

频率的变化真的不会影响电容值吗?不管在什么样的电路里,电容值真的是恒定不变的吗?

我们知道:严格说来一只电容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只有电容特性!

我们可以现看一下电容器的等效电路啊:

网友B:
哈哈,我帖的上面这张图字母也I标错地方啦!<此处内容被屏蔽>Rp与Ls应互换一下位置<此处内容被屏蔽>。

在图中,我们用Ls表示电容的引脚电感,用Rs表示电容功率耗散因数,用Rp表示电容的绝缘电阻,那么图中剩下的C就表示电容本身吧。

通过等效电路图,我们就可以知道:随着频率的增加电容的容值肯定不是恒定的,在某一频率还会谐振,而且超过一定的频率电容的特性都改变了-----变成感性的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帖的上面这张图字母也I标错地方啦!<此处内容被...

楼主的这一分析挑战了传统的说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