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不用了,你把开关放在哪个档位?

楼主(2013-08-01):
     通常,万用表不用了,你是把开关放在以下哪个档位:

     A.电阻;B.最高交流电压;C.直流电流;D.任意

网友A:
         B.最高交流电压

网友B:
关掉电源按钮;

在:通断档位

网友C:
福禄克的万用表直接有了OFF档了,这个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D:
断电OFF档,或者最大交流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断电OFF档,或者最大交流档

 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断电OFF档,或者最大交流档

网友G:
有OFF档位应该是OFF档位,否则就是最高交流档位

这样对万用表比较安全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断电OFF档,...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OFF档位应该是OFF档位,否则就是最高交流档位这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的万用表直接有了OFF档了,这个就不用纠结了。 <hr>

网友K:
指针式万用表规定,不用时要把档位放在电压档的最高档位,数字式的可以直接断电

网友L:
数字的现在一般都是有不用是自动掉电功能的,楼主一问是针对指针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数字的现在一般都是有不用是自动掉电功能的,楼主一问是针...

  是的。一般数字式万用表大家用完就按“OFF”,指针式的用完就不那么规范了,有的会正确选档,有的随意打至“任意”。

网友M:
off档,关机档,没的话750V电压档。

网友N:
OFF档或最高电压档

网友O:
引用 网友A:
B.最高交流电压

网友P:
B:交流电压高压档或者是OFF

网友Q:
关断位置或者交流电压(最高)档位。

网友R:
关电源或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