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报警原因

楼主(2013-08-01):
请大家给我说一下电源控制柜漏电就会产生报警是什么原理?使用什么仪表检测到的?

网友A:
消防要求。在变电所低压配电柜的每个回路,都有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信号传到消防控制室,做漏电报警;也有接到断路器跳闸线圈的,漏电就切断电源。这个剩余电流保护的动作电流值是300mA,标准规定的。

楼主:
零线和地线混接会不会产生漏电报警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如果是TN-S供电系统,N线对地绝缘,PE和N不能混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