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柜分合闸线圈烧坏

楼主(2013-08-01):
这两天由于限电,公司电源被供电局拉闸几次,造成我们几个开关柜断路器分合闸线圈烧坏,不能合闸和分闸,请问各位大侠,开关柜断路器突然的停电会对分合闸线圈造成怎么样的伤害呢?

网友A:
    “公司电源被供电局拉闸几次”,拉闸几次,拉了送,送了拉,反复多次,有可能造成瞬间冲击电压过高,致使线圈绝缘击穿而被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