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77屏的更新心得

楼主(2013-08-01):
在项目上有一个MP277屏的画面重做,以前没有用过,把画面做完后下载不了,首先通讯没有问题,直接组态软件上下载按钮为灰色,不能点击。我开始怀疑是软件版本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上网搜说把屏更新一下就行,但是更新屏很麻烦,更新很长时间、要保证电源不能断,快速断电、上电,得有另一个帮忙,如果更新不成功的话就得返厂处理,当时我就懵了,万一不成功返厂的话就麻烦了额,所以我就另找其他办法,网上搜,问同事花去了一天半时间晚上还只睡了几个小时。最后实在没办法就只能更新啦,居然更新的很顺利,一个人就搞定,而且才不到二十分钟就完了。所以啊,遇到事情还是要大胆的去做,自己多试免得走冤枉路。

网友A:
更新好像不要20分钟(我的软件是WinCC flexible 2008),大概3-5分钟搞定

网友B:
直接OS两三分钟就OK了,不能断电的

网友C:
  直接更新 HMI 的 OS ,几分钟就OK了,但是更新系统时不能断电的

网友D:
所以说有些事情不要怕去做,按照手册去做,就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我的是用WinCC flexible 2008下载的,前几天密码输错了怎么也进不去了,只好重新下载,

我现在用的WinCC flexible 2008sp4下载的提示OS更新,我直接更新后下载就好了。

网友:
更新一下要5分钟时间,但是不能断电。直接OS

网友:
用以太网更新还是比较快的,楼主用几十分钟估计你是用串口更新的吧

网友E:
敢于尝试,敢于实际操作,在摸索中成长和积累;楼主总结的不错的;

网友F:
用网线都很快的。楼主说的没有错,好些问题只要大胆去试,实际确实很简单的。

网友G:
以太网通讯,更新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