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UNITY PRO XL 7.0 怎么设置成中文!

楼主(2013-08-01):
我第一次安装UNITY PRO XL 7.0是中文的,怎么这一次安装后是英文的,不知道怎么设置成中文???

请各位大侠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你安装的时候没有提示吗?

记得4.0版本的安装时候可以选择中文的;

楼主:
有提示啊,我选了中文,怎么安装好了就是英文的。

请问一下怎么变成中文的???

网友B(2016-05-09):
你使用的是程序包安装,不对!要用1.09M的 setup.ex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提示啊,我选了中文,怎么安装好了就是英文的。请问一下...

你没卸干净,要全部卸载,包括通讯部分!

网友:
软件有的是,授权码没有啊~~~~~~~

网友C(2018-03-05):
找到安装目录这个文件

打开

选择Chinese,点击apply。就OK了

网友C:
哇,13年的帖子,我的是V8.0的,7.0没用过。

网友D:
真是个好资料啊,非常有用,点赞了

网友E(2018-09-21):
引用 网友C:
找到安装目录这个文件打开选择Chinese,点击app...

谢谢,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