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EM277超过128byte的大数据通讯

楼主(2013-08-01):
如果说用分时分批的话,麻烦说的具体点。

网友A:
DP通信吧;应该没问题吧;200PLC不需要编程的,简单处理一下地址;

300PLC中直接调用的,这种通信方式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有没有不分批的方法?用universal module可行吗?

网友B(2013-09-11):
传小说啊,一个200用的着处理这么大流量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