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无线串口服务器

楼主(2013-08-01):
性能稳定的无线串口服务器,需要在多个无线网络中漫游(可以自动切换到信号强的网络中),重启和重新连网的时间尽量短,哪位大神了解请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A:
哪种无线?

GPRS,ZIGBEE,WIFI,6LOWP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种无线?GPRS,ZIGBEE,WIFI,6LOWPAN?

wifi

网友B:
我们这边有配套的8串口,带触摸屏,显示器的,可选WIFI。

操作系统是WINCE,带组态软件。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8/518104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