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和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3-08-01):
高手们:我想问的是数据错误是再次传送的数据应该也是错误的那么M1129...M1140..M1141在这什么作用?

   谢谢啦。。。

楼主:
我看资料说是可以缩短传送的时间,问题是如果数据有错的话,那这个传送有什么意义,应该是不能自动更改数据吧。。刚接触,不太懂。

网友A:
数据传输过程中有个误码的概率,这次错误,下次传输相同的数据很可能就正确了。如果误码率非常高,那么就应该查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传输过程中有个误码的概率,这次错误,下次传输相同的...

 谢谢。。受教了。。。有点像乱码,数据混乱然后还原那样是吗?

网友B(2018-08-10):
为什么会是同一个计数器,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