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三菱PLC FX系列 除了用USB-sc09数据线和电脑连接 还有其它方法吗

楼主(2013-08-01):
最近把USB-SC09数据线的 针脚插PLC得那头弄断了 无法连接 问问有知道还有别的耐用的方法吗

网友A:
哎,三菱压根就没这根线缆啊~山寨商的用料越来越不象话了。

使用Rs232的通讯扩展板或者通讯模块也能实现下载程序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三菱压根就没这根线缆啊~山寨商的用料越来越不象话了...

 那这位师傅 平时给PLC传输程序用什么啊 FX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三菱压根就没这根线缆啊~山寨商的用料越来越不象话了...

 Rs232的通讯扩展板 怎么接线呢 不会啊 请详细说说可以吗

网友B:
怕断线的话:直接买一个USB转485,然后给PLC买一个485-BD,直接用通常的2芯线连接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哎,三菱压根就没这根线缆啊~山寨商的用料越来越不象话了...

 山寨版的USB-SC09数据线也有质量好坏之分的。

网友D:
用了十几年也没遇到过你说的现象。呵呵

网友E:
                          用键盘的接头啊

楼主:
对: 沧海一粟——王者之师                            用... 内容的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怕断线的话:直接买一个USB转485,然后给PLC买一...

 谢谢 老师

网友F:
扩展口也可以的说。。。。。。。。。

网友D:
用键盘的接头啊

键盘是6针的

网友G:
用USB 转232电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