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变频器报F002故障,求原因

楼主(2013-08-01):
如题,6SE70变频器报F002故障,可复位,但一启动就又报了,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 矢量控制大全 (下册),

F002     故障: Pre-charging  在 预充电时达不到80% 的最小直流母线电压(P071线电压x1.34)超过3S的最大预充电时间,

解决措施:  检查电源电压。

与P071 线电压比较( 在直流装置将P071与直流母线电压比较,检查直流装置上的整流/回馈单元,整流/回馈单元必须先与逆变器投入电网,

以上是 手册的帮助信息,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母线电压低,看看熔断器是否有问题,另外检测下直流电压是多少?运行时电压是否跌落?

网友C:
电压检测电阻串部分腐蚀变值

网友D(2014-03-15):
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我碰到过,熔断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