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按钮按下去之后不放手,灯自己灭了。

楼主(2013-08-01):
按照MCGS官方视频里面的教程,自己做了一个,在屏上试了一下,为什么我按下按钮,灯亮一下然后就灭了,我按钮还没松手呢。我的按钮是设置的按下置1,松手清0。然后我又设置了,设置松手取反,但是我还没松手灯亮一下然后就又灭了,反正就是不敢怎么设置这个灯就是闪一下就灭了。灯和按钮都是用的一个点。但是我在电脑上仿真却是对的,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对了,是连上PLC才这样,不连PLC就是好的,PLC程序就是一个常开I0.0接一个输出Q0.0。

网友A:
可能是你手指有抖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手指有抖动吧

怎么可能,试了N次了。

楼主:
我试了一下,PLC里面如果是空的,就是什么程序也没有,这样的话就是正确的,但是我之前PLC里面有这个程序一个常开I0.0接一个输出Q0.0,有这个程序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不管怎么按灯只是闪一下就熄灭了。

有人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B:
问题出在“灯和按钮都是用的一个点”

你在PLC中写入 LD M0.0        = Q0.0

然后按钮连接M0.0,灯连接Q0.0

这样就正常了

注意:I0.0状态不能使用HMI改变。

网友C:
  你的程序问题,多次输出了,还有 屏与 PLC 通讯是用 M 点,怎么用的是 I 点呢 ?

网友D(2020-05-23):
触摸屏是电阻屏呀,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