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T LW39-16B(C)万能开关怎样接线

楼主(2013-08-01):
西门子APT  LW-16B(C)万能开关怎样接线

只有四个接线口

在指向2的方向端口是1、3为一侧;

指向1的方向端口有2、4为一侧,1、2为开关上方,3、4为下方。端口3和4是常闭点,1和2是常开点。

跟下图有点类似,前面是相同的 但是下图的接线口比较多,现在求这现场开关如何接线。我们有三根线要接条件是2方向为启动,1方向为停止,向老师们请教下如何。

网友A:
这个以前用过,具体怎么接线有的忘记、、、、

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己打到那个方向,然后用万用表量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B:
  建议还是看手册说明吧,每个品牌 万能开关的操作都会有一点区别 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