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时间继电器说明

楼主(2013-08-02):
找不到施耐德继电器的图片只能找富士的替代, 基本是相同的图,我目的是想知道 右下角的2、4一秒; 1、4十秒、23 、13 等这些事什么意思呢。是一个继电器的系列吗

网友A:
右下角的2、4一秒; 1、4十秒、23 、13 等这些事什么意思

这个是设置时间的啊;其实时间继电器前面板是可以更换的,应该有4张面板的,有拨盘的;

网友B:
上面有一个开关一个拨到2一个拨到4最大延时一秒,后面以此类推。

网友C:
同意楼上,是指延时范围。

网友D:
就是设定时间范围的呗,前面板的拨位对应相应的量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就是设定时间范围的呗,前面板的拨位对应相应的量程!

是指延时范围可以自己组合调节,最少1秒,最多6分钟。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