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制动电阻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3-08-02):
变频器加制动电阻需要设置哪些参数,运用在冶金行业,要求频繁启动停止,一分钟7-10次。

网友A:
那个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国产的日业变频器CM530 15KW,你给我说说其他品牌的也可以!

网友B:
一般变频器加装制动电阻做制动,需要设定制动强度、制动时间、起始制动频率等,个别还有制动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变频器加装制动电阻做制动,需要设定制动强度、制动时...

 你说的这是直流制动吧!!!

网友C:
有这些参数吗?考虑的是散热、功率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