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表的显示

楼主(2013-08-02):
请教下,关于数字表在PLC内的显示,I/O输入是4-20mA,数字表量程0-10A,求PLC内显示数字与数字表一致,求梯形图,谢谢!邮箱:juny11@126.com

网友A:
无非就是工程值转换。

PLC不管采集何种信号,首先需要做的就是通过软件或硬件配置好输入类型,比如电流信号/电压信号/温度PT100信号等等。

PLC采集的信号在PLC内会经过A/D转换和(或)滤波后有对应的数字值。

这个数字值就需要与工程值(这里就是你的0~10A)对应起来。

很多PLC有类似的工程转换函数,直接调用即可。如果没有,自己编写也很方便,就是我们学的一元一次方程,y=ax+b,自己动手吧

网友B:
   关于“关于数字表在PLC内的显示,I/O输入是4-20mA,数字表量程0-10A,求PLC内显示数字与数字表一致”的回答:你的问题是想用数字表与PLC同时测一个电流量,要求二者显示值一样的PLC编程,这里有2情况:1、PLC不对外显示数字值,只是用此值进行运算处理;2、PLC将测个电流量输出显示。第1种情况编程比较简单:只要按数字表的显示精度,将转换后的数字量进行实数运算就可以了。如第2种情况,除进行第1种的运算外,还应将运算值进行BCD码转换方可输出给输出口,使对应数字显示器显示。

  关于将模拟量转换为数字量的运算,网上多有介绍,你可以查查。

网友C:
数字表带有通讯功能的话直接与PLC通讯达到显示一致性;没有通讯功能的话将4-20mA信号输入PLC模拟量输入模块进行处理达到PLC显示与数字表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