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177回原点,运算错误

楼主(2013-08-02):
一运行就出运算错误报警,DT32602改成K10000也一样

楼主:
PLC是FP0R-32T

网友A:
看看寄存器设置是否是高速输出口

网友B(2013-09-14):
看一下你的寄存器设置中,有没有将Y0 Y1 Y2 Y3 设置成输出脉冲型,还有就是有没有把X4 ,X5设置成原点恢复开关,这些都是要设置的!

网友C:
PLC寄存器设置 需要将Y0等几个点设置成脉冲输出

网友D(2013-11-30):
按照楼上的设置一下 也就是那些设置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PLC寄存器设置 需要将Y0等几个点设置成脉冲输出

网友F:
设置PLC系统寄存器设置见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