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漏电断路器求助

楼主(2013-08-02):
情况是 这样的:

设备的电源线是做成 三相+1跟地线的  ,原来是用空气开关的(过载/短路保护)

现在客户要加上漏电保护,这个漏电保护该怎么加。

能给个具体的产品来参考下不?

网友A:
加三级漏电断路器不是很方便,使用单相的时候要变压,如果是如图一样的电路可以直接代换。(变压器已经安装了)

一般是加四级漏电断路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三级漏电断路器不是很方便,使用单相的时候要变压,如果...

 这时候是怎么检测的呢

设备电源进线是 3相+地线的设计,

没用过三相的漏电保护断路器,普及下原理?

网友B:
直接用三极漏电。

网友A:
具体的产品:LS产电漏电断路器EBS33 (3P50A 30MA)

          三菱电机NV100-SW (4P-50A-AC380V-100MA-F)

网友C:
用漏电保护直接更换空开不就行了;

接触过的,漏电保护好像是带零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三级漏电断路...

原理都是差不多的,里面是一个零序互感器,进出互感器的电流要绝对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产品:LS产电漏电断路器EBS33 (3P50A...

 谢谢啊,在OMRON的综合样本册上看到了LG的漏电断路器

我的理解

EBS33b 3P30A 30mA

这个漏电断路器是具有 过载/短路/漏电保护 三个功能的吧?

网友A:
这个漏电断路器是具有 过载/短路/漏电保护 三个功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三极漏电。

直接选用即可

网友E:
3P加漏保就可以,用施耐德就行200多元。

网友F:
选用3P+N的漏电断路器,漏电时不断零线,只适用于TS-N系统,不能TT系统用,具体参考一下施耐德的iC65L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用3P+N的漏电断路器,漏电时不断零线,只适用于TS...

 我的设备电源进线是做成 3P+地线的啊(就是设备不需要零线的),3P+N  这个N进来了,但N出去去哪?

网友G:
可用三相四线漏电保护器取代空开,按下图接线即可:

     TN-C系统(保护接零)

网友H:
客户需要改装总开关,因为漏电开关有好几种漏电级别,这要根据设备使用环境选择有15ma、30ma、100ma等或更高一些漏电级别。由于设备环境非常恶劣,不建议改装。因为改装使用在非常恶劣环境,经常会引起不明原因跳闸现象,这不是好事,引起设计人员的烦恼、客户埋怨甚至造成客户因经常跳闸造成损失,与客户之间的关系搞僵不必要纠葛。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客户需要改装总开关,因为漏电开关有好几种漏电级别,这要...

 真因为坏境恶劣,危险系数就比较高,客户才会要求漏电保护的!不明原因跳闸,就是设计人员要解决的问题。解决不好,客户自然要不高兴了!

关键是,技术人员要找出跳闸原因,提示客户投资整改。

双赢的布局,好事啊?

网友H:
设计电气安全保障,不是一个开关就能解决的,应从整体出发,隔绝环境污染对电气设备侵害。如果在平常一般不是污染严重环境下设计使用的设备。(防污染是有级别的,根据级别防护设计)用到了污染严重的环境。只改装一个漏电总开关了事,不多时售后服务人员就待着忙死,不间断的跳闸,根本就是无从查找故障点。必须提高电气隔绝防护设计措施,以防对电气设备的污染。本人认为一般比较重要设备不适用漏电保护器作为总开关,应从其他方面综合考虑防污染、漏电措施。不能售出了事,到头来损失不只是单单客户方的,售出单位同样也是受害者,要不到尾款、无休止的修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用漏电保护直接更换空开不就行了;接触过的,漏电保护好像...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三极漏电。

这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