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3-08-02):
点击  开始学习该单元   之后  弹出新窗口之后  没反应  是怎么回事呢

所用系统为 win7家庭版   浏览器为最新ie11.0

网友A:
IE太高级了吧

网友B:
你重试吧,我已开始也是这样,后来就没事儿了

网友C:
会有这个情况。。。。建议降隐私级别降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有这个情况。。。。建议降隐私级别降到最低

 试过了   貌似还是如此

楼主:
经测试  用谷歌浏览器  最新版    木问题

网友D:
这个只能说:微软越改版,问题越多,大家越来越不会用了

网友E:
我用的IE8也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F:
请教楼主这是什么的。。。。

网友G:
终于觉得软件升级有些时候并一定是好事,上次IE升到10,OA系统不能用,弄的我又还原IE到低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