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接地配电系统中怎样接用漏电保护器?

楼主(2013-08-02):
   不接地配电系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反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其接地电流较小。在这种系统中,如果直接接用漏电保护器,往往难以保证它在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可靠动作。但在环境恶劣的场所,需要装设漏电保护器时,可按下图接用电容器,因为要使接地电流Id大到足以使漏电保护器动作,必须有足够长的线路或足够大的对地电容,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人为设置电容器,构成接地电流返回路径,即将电容器与漏电保护器配合使用。

                  使用电容器示意图

网友A:
世猫大侠,前去看看我这个设备(3P+1地线)做漏电断路保护有什么好与不好呢

网友B(2013-09-28):
谢谢了,漏电这块用的比较少。不过真的得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