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的应用问题1

楼主(2013-08-02):
我将em231模拟输入模块的输入范围设成on on off(dip开关设置),即0-20MA,0-5V,

我有一个变频器,其模拟量输出只能是0-10V,能接上用吗?如果变频器输出超出5V,会不会损坏模块,

请大家赐教

网友A:
超限了,超过5V就没数据了;

楼主:
谢谢指教,不会烧模块吧?

网友A:
你找个模块手册看一下:我给你看了一下有0-10V;

通过拨盘设定;

下面截图资料你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模块手册看一下:我给你看了一下有0-10V;通过...

网友C:
  超限了,超过5V就没数据了;显示最大值, 烧不烧模块就不太清楚, 大 5 V 是电压不是很大,但是对于模块也是不太安全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