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在做电镀整流器?

楼主(2013-08-02):
有谁在做电镀整流器?以前做电镀生产线时,看了长啥样,但是不知原理,现在尽管知道些电力电子知识,但是对电镀整流器具体情况还是不太清楚!不要百度,百度百科里的那个“电镀整流器”有点不靠谱。

守候行内人士的回复!多谢

网友A:
电镀整流器,现在有老式变压器+晶闸管、开关电源类型等等。

老式变压器+晶闸管类型,就是变压器固定降压,控制电路调节晶闸管的导通角度做到稳定电流(其实控制电路是稳定电压而已);

开关电源类型,就是前级首先整流,然后用开关管逆变成要求的低压电再整流为直流电,同样控制电路控制开关管的导通开度(一般是PWM开关调整);

原理都是很简单地滴,具体就没那么好玩了

网友B:
电镀整流器,用的变压器是专用的整流变。能够抑制部分谐波。

网友C:
因为电镀电流大(几千安以上),所以采用二个三相整流桥并联,由变压器的不同连接组,产生相位角60°的二组三相电源,整流后是12波头,可控硅的数量是12个。

网友D:
呵呵,我知道一点.平时也帮别人修过好多电镀整流器.

电镀整流器要看是镀什么材料的,稍稍有点区别,有镀镍,镀铬,镀锌,镀金......

一般单相的是用桥式整流,三相的一般用大功率可控硅的,有6相,12相,还分初级整流和次级整流

现在好多厂家为了便宜多选用高频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