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设备中翻车机、堆/取料机集中手动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02):
港口设备中翻车机、堆/取料机集中手动控制模式,是一种什么样的控制?

网友A:
实际手动模式更多的属于检修时调试所用,最起码一般都是半自动和自动工作模式,如果设备大多数靠手动,除非特殊设备,否则这套系统就是失败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