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变频器未充电,不运行可以上线通直流580V电压吗?

楼主(2013-08-02):
未充电的6SE70逆变器一台,因为直流母线未装保险丝或者断路器,上线后能送电吗?电压为580V左右。上线后不运行。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什么意思?未充电的设备是新的还是存放很长时间了?逆变器不就是输入530V直流电源的吗?

网友B:
直流母线上的电压原则上和负载运行不,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你说的保险丝和断路器  不,明白是什么地方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