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启动电流一般是额定电流的几倍

楼主(2013-08-02):
我现有132KW的锤破机一台,自耦减压启动200KW发电机能不能带动

网友A:
自耦变压器启动的启动电流,与变压器抽头位置有关。如果是空载启动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我现有132KW的锤破机一台,自耦减压启动200KW发电机能不能带动”

如果属于轻载,启动抽头选用60%,启动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属于重负荷启动,一般选用80%抽头,启动电流一般在3.5倍,200KW发电机启动132KW很难启动成功!

你的锤破机,如果锤破机内部没有任何物料是可以启动的,如果内部有部分物料的话就没法启动了

网友C:
没有问题,可以带起来,试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