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分离高低位字节,然后重新组合?

楼主(2013-08-02):
PLC怎么分离高低位字节,然后重新组合?

网友A:
首先你要弄清楚是什么品牌PLC,

例如西门子,你可以直接用B即可,例如VW100,分离就是VB100,VB101,其余基本与此类似,当然如果是自己新建的,例如DB1.DW100,则首先将DB1.DW100采用MOV指令传送到MW100,这样分解就跟上面一样了!

如果是三菱,分离低字节可以直接用MOV指令,例如MOV D100 K2M100,这样D100的低字节直接就传送到了K2M100(这里K2M100直接用来做一个字节,如果不习惯,可以再次用传送指令将此数据送入一个D**即可,例如 MOV K2M100 D200),要分离高字节,首先将D**传送到M再分离,例如:MOV D100 K4M100,此时K2M100就是低字节,K2M108就是高字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弄清楚是什么品牌PLC,例如西门子,你可以直接...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海为PLC

网友B(2020-03-22):
请教一下,你是怎么分离高低字节后重新组合的,我也是海为E系PLC现在 自由通信仪表就遇到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