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C8000工作半小时后喷距变短,最后停止摇摆工作,重开机重复出现毛病如何解决?

楼主(2013-08-02):
我想问一下PEC8000工作半小时后,喷雾距离由设定的200变短,最后停止摇摆工作,但是暂停半小时后又是重复上述毛病,请问是那部分的原因?(用在日东波峰焊上的)。

网友A(2014-10-18):
步进马达驱动器有问题

楼主(2015-08-15):
原来是PEC8000的问题,它是大连大工计控仿西门子程序原理设计的PLC控制系统,它是控制伺服驱动器驱动伺产服电机工作,而不是1楼所说的步进电机,未了解日东波峰焊设备配置可不要盲目的回答,我买一个PEC8000更换就OK了!

网友B(2016-08-19):
人家好心回答你问题,态度不行啊

网友C(2017-03-08):
引用 网友B:
人家好心回答你问题,态度不行啊

那个楼主想说国产不行,大概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