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用CP1W-CIF12模块与台达DOP B10S411屏如何通讯

楼主(2013-08-02):
请教各位老师: 台达DOP B10S411屏用COM2口,通过CP1W-CIF12模块与CP1H进行485通讯,试了一天也没联上,请师傅帮帮忙。台达客服说屏这一端用COM2口的1和6,CIF12端不清楚;OMRON客服说可用CIF12模块的RDA+、RDA-或SDA+、SDA-中的任一组,拨码开关2,3,5,6为ON。但还是不能通讯,曾试着对调+-端也不行。请师傅指点应该如何接线?谢谢了!

网友A:
正常触摸屏手册应该有的

485通讯一般两条线

网友B:
呵呵,没用过,我用的是CP1E -N40DRA和台达DOP-B07S411K,DOP是通过232通讯的哟,你用485对232怎么行呢,硬是要用,也得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