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感觉电脑运行速度越来越慢,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08-02):
最近感觉电脑运行速度越来越慢,大家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A:
清理缓存和系统中的垃圾文件

网友B:
温度高对它有影响,要加强散热。。

网友C:
最简单的一招,永久有效,百试百灵:

1.重装系统。

2.系统备份。

这一招,我用了10多年了,从来没有失误过!

一有问题,系统还原,再有问题,重复第一步!

楼主:
o,原来如此,好的!谢谢各位了!

网友D:
1,清理缓存和系统中的垃圾文件     、

2,如有系统还原的话先系统还原

3,实在不行重新安装系统

4,升级电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一招,永久有效,百试百灵:1.重装系统。2.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一招,永久有效,百试百灵:1.重装系统。2.系...

楼主(2013-09-14):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一招,永久有效,百试百灵:1.重装系统。2.系...

 感谢老师的指导,重新做系统,OK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一招,永久有效,百试百灵:1.重装系统。2.系...

人才!!重复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