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7-300有没有信号输出达到200HZ的合适模块?

楼主(2013-08-02):
对于s7-300有没有信号输出达到200HZ的合适模块?急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A:
PLC上集成IO的那种(就行带C的,如313C),自身就有两路高速脉冲输出点

网友B:
紧凑型的37300CPU带脉冲输出,最高可到2.5Khz。看手册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紧凑型的37300CPU带脉冲输出,最高可到2.5Kh...

你说的是开关频率吧?我怕的意思是模拟量的频率

网友C(2013-09-11):
这个问题复杂了,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