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 两数相除得小数的指令是什么?

楼主(2013-08-02):
比如,312000/32000,这样要用什么指令?DIV-R这条指令输入貌似都要是小数才行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用双整数相除指令就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双整数相除指令就可以的。

网友C:
把两个数先转换成实数再进行相除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浮点数运算了

网友E(2018-02-23):
内容不错,值的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