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控制家里的吊扇有定时器可以用吗?

楼主(2013-08-02):
我家里吊扇每晚都开一晚上,经常冻起来,请问有没有定时器可以控制吊扇,开几个小时自己断电的,求大师帮助!!

网友A:
可以 装个微电脑时控开关,可以设置到分钟级,有常开常闭触点 ,接吊扇就可以了

网友B:
简单的话有台扇用的定时器买的(机械式的),弄个白板自己改下经济又实惠

网友C:
1, 简单点买个定时器

2, 稍好点就用 装个微电脑时控开关

3, 再好点做工控的搞个 PLC + HMI ,可以控制家里很多电器,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加一个定时器也可以用zigbee技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简单点买个定时器2, 稍好点就用 装个微电脑时控...

网友F:
这个玩意估计适合你:

图片来自淘宝网,责任自负

网友G:
当然也可以更智能化,配一套测温器,夜里温度低了控制停转。是不是比简单控时更合理。